为什么电直没油直平稳?

楼主(2004-02-01):
[这个贴子最后由mogo在 2004/02/03 09:30pm 编辑]

为什么小电直没油直平稳?
看了几个录象,发现,电直的实在是太。。。难操作了。
我不喜欢油的(怕手指被缴),但是小型电直连基本悬停都难以控制,也让我有些担心了。
这是电直的先天因素,还是操作者的水平问题?
有没有哪款电直飞的跟油直一样平稳的?

楼主:

是不是重型电直要好些哟??
配一个大概花费多少?全套加遥控,3000能拿下吗?

网友:

同级别的,电直可不比油机便宜!

网友:

大电直最基本要预算4000元,这是最基本的,不含电池也不含充电器。

网友:

所有的直升机都是越重越稳定,越重的话受外力影响就小。

网友:

我想小电直不如油直稳有这几个原因:
小电直很轻,象雷鸟飞达这样的起飞重量就300多克,30级油直有3000多克,相差很多,因为轻所以惯性小,很小的力(包括操作力矩和外力)就能改变姿态,所以感觉很飘。
小电直的操作部件的精度不高,因为零件小加工装配精度都不容易提高,油直就不一样

楼主:

还是大飞机好啊~!

网友:

大飞机玩不起

网友:

下面引用由光枪枪2004/02/01 11:13pm 发表的内容:
我想小电直不如油直稳有这几个原因:
小电直很轻,象雷鸟飞达这样的起飞重量就300多克,30级油直有3000多克,相差很多,因为轻所以惯性小,很小的力(包括操作力矩和外力)就能改变姿态,所以感觉很飘。
小电直的操作部件的精度不高,因为零件小加工装配精度都不容易提高,油直就不一样
小电直的部件精度不是制作不高,关键是制造商没有精益求精,再就是结构设计不合理,造成零件刚度和耐磨损性能不够。

楼主:

进口的是不是比飞达、雷鸟那些好得多吗?

网友:

如果是重量问题
并联一个聚合物电池     增加30克
电压   电流   电阻
假如这3点能解决
假如混控不烧

1:飞机时间延长
2:飞机稳定性增加
3:飞机遥控方式没变

网友:

小电直难飞的原因有很多,
我认为各位说的重量是一个原因,同时电直的旋翼转速太低,使得旋翼转动时的陀螺效应表现的不明显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