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电直都出了很久了,好想没有那位说能飞航线的!

楼主(2004-02-01):
[这个贴子最后由applewong在 2004/02/01 12:07pm 编辑]

国产电直都出了很久了,好想没有那位说能飞航线的,曾经看过飞扬的室内PE浆飞行算是见过最好的了,不知有哪位能用国产电直飞好的航线,最好有录像看看,欢迎阿!

网友:

我觉得主要问题是飞机技术~~
看这个咋样~
http://plane_model.nease.net./rm/fedaoutrm.rm

网友:

什么叫飞航线?

网友:

绝对是技术方面的问题,机械功能小电直和油直没有什么不同。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2/01 02:35pm 发表的内容:
绝对是技术方面的问题,机械功能小电直和油直没有什么不同。
我这里的几个油直高手不见得能飞小电直航线!!!

网友:

大哥,什么叫航线啊?

网友:

我感觉是小电直比油直难飞,因为电直相对油直灵活得太多了。

网友:

是啊是啊,太灵敏也不是好事啊,关键是稳定。

网友:

好俺明天来练练

网友:

小电直之所以不稳定,难以控制,主要是因为它的质量太轻,因为加速度等于作用力除质量,哪怕是旋翼角度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带来任意角度的外力,或是风力,就能产生较大的加速度,引起姿态变化。我将嘉宝小电直原电池(7节)换成新电池后,重量才增加20克,就明显感觉机身稳定多了。

网友:

我还是不知道,什么叫飞航线

网友:

我感觉就是飞一条你事先基本确定的线路,也就是训练你控制直升机按照自己的意图去飞。
我也不太懂,见笑了。

网友:

飞航线这个东西有点奇怪。在电池快用完只能近地飞行的时候,我可以让电直在跟前三五米作来回的横向飞行。虽然这不能算做航线,也没有机头对着自己的时候,但自我感觉飞得相当流畅,直线很直,转向利落连贯。但当高度升至胸前的时候就连这样也做不到了。
在以正常高度让电直绕着树干或自己飞圆圈的时候,面对不断变向的机机要打什么舵心里是很明白的,但每次总是飞到半个圈的时候,不是突然停住就是摔机,感觉是把握不住了。
还有一样就是电池将用完,推尽油门也不能爬升的时候,让电直飞航线它会越飞越高,而且可以达到相当高。
这都是早前的经验了,现在恐怕侧悬停也不会了,因为再没去试。

网友:

没电时飞航线会越飞越高的道理是:直升机悬停时所需功率最大,航线飞行时,有类似固定翼的效果,也就是说靠前行的速度产生升力,而不完全是由主桨向下的气流产生升力,所以飞航线的直升机比只飞悬停的直升机更省油或者更省电。

网友:

重要说明:该录像的1分15秒以前用的是飞达FEDA D5,以后近3分钟用的是嘉宝JABO。它们的尾部支撑翼不同。

网友:

注意:该录像的1分15秒前用的是FEDA D5,后3分钟里用的是JABO。它们的尾支撑翼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