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

楼主(2004-02-02):
请问各位同行,台湾申泰里电的原配
充电器
能充商城的酷眩版里电吗?谢谢!

网友A:
可以充二顆

网友B:
只能2对2,3对3.
台湾申泰有两种充电器,一种是充2的,一种是充3的。如果你是用酷炫版,就要用充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