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vidct和zcyjq的回复,关于我的直升机.......

楼主(2003-03-29):
我的直升机除主旋翼外,其他均为手工制作,电机为380型,齿轮比1:9,尾马达为cd机的
伺服电机,齿轮比为1:4.5,旋翼主轴直径为3毫米,轴承座和倾斜盘为尼龙车制,球头为直径8毫米的玻璃珠子(在精品店有售),球头夹为尼龙自制,机身和旋翼头为环氧电路版(除去铜面)裁制,机架用直径一毫米的钢丝弯制,尾杆和滑撬用轻木制成,尾旋翼用一毫米桐木片圆柱成型。整机全重270克(含电池

网友:

何不每个部件都来个特写,让大家欣赏下,感受不比拿遥控器之时差呀!

楼主:

zcyjq目前暂时还没有零件特写,代我拍了以后定上传,现在先传两张以饷各位
这是机身完成时的图片,其下为自制模型箱

楼主:

这是安装好设备的电直,你能清楚的看到,它的倾斜盘直径很大,球头也很大有8毫米
但这并不影响其转动和性能

网友:

飞过了吗?

楼主:

飞过了,感觉飞行时间太短,并且对你发出的动作信号反映较慢一些

网友:

也不错,慢慢改进。

网友:

好厉害!佩服。。。。。

网友:

很不错!我前面有个转载的自制直升机的帖子,你可以看看,也许有参考价值。 飞行时间短和电池容量以及传动效率都有关系,自制就需要多做改进了。祝好运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佩服得五体投地,但球头和球头夹也不是很贵呀。弄齐你手头上的工具也需要不少银两:(
希望你进一步改进你的直升机。

楼主:

没有啊windheli我用的工具都是家常备用的,并没有特殊要求的工具。我制作飞机的机体费用才30多元(主要是用机床加工倾斜盘和主轴轴承座),而一架商品机的机壳要花几百元呢。是这样的,我主要是材料来源并不都是购买,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例如一把费旧雨伞里的钢丝足够你用了,并且有多种规格有2毫米的和0.75毫米的,机身和连杆都用电路版边料加工。当然自己的手艺是比不上商品机的。

网友:

有新进展吗?

楼主:

新进展?有啊,打算再做一架,原来的飞机除了用发射机上的微调调其它的很难调了。只能在做新的时,吸取好的经验了。

网友:

佩服!

网友:

楼主真实厉害!希望改进好后能上传详细的图片!最好有图纸!大家分享嘛!

楼主:

鉴于广大模友要求,我现就把我制作电直的部分零件的细节公布给大家。首先这是机身,

楼主:

再而加上尼龙车制的轴承座

楼主:

这是主轴延长轴用,铜管车制,另外的钢梢是2毫米的自行车辐条截的

楼主:

旋翼头仍然用电路版裁制,胶水用ab胶

网友A:
nemnem, 你的图片让人好愉快

网友B:
如果NEMNEM兄的飞机可以DIY的话,俺到是有得天独后的条件,俺这里有全套数控机床可以用来加工所需零件!!!俺是国营单位,干点私活很容易!可是,俺的先豪飞不起来!!!!!!!!!!!!!极度灰心中!!!!!!!!!!!

网友C:
zsh701,你拥有这样的条件制作好一架电动直升机完全没问题,我的工具和 你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先别急,很快我就会把我制作电直的部件图片逐个上传,告诉你们所用的材料,规格和要求。现在你拥有一架先毫,先把它飞起来,我没飞过先豪但我也有一架飞达,相比之下商品机可是比自制的飞机好调多了。

网友D:
我也觉得飞达上有些零件可以自制或改进,可就是没有加工设备!
很羡慕ZSH701:)

网友B:
哎!如何让我的先豪飞起来?

网友C:
各位同行,我的自制直升机的图片已全部编辑完毕,我将在“我的自制电直剖析”中详细介绍,希望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