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问一下,各位的飞达最高能飞多高?

楼主(2003-03-29):
我想买一架,想先听听各位GGG的看法!

网友A:
可以飞到你看不到见那么高,几百米或者更高,不过对这么小的直升机来说就没多大意义啦。我的意思是说它可以一直往上飞,除非你想让它下来。

网友B:
一看楼主就是新来的吧?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明你对遥控模型的看法还不够全面。就像模型爱好者不喜欢听别人说这些都是玩具一样。
遥控飞机的原理和真实的飞机都是一样的,理论上真飞机能飞到多高,模型就能飞多高,限制飞行高度的不是飞机的性能,而是我们自己的性能。也就是说你能看多远,直接决定了模型飞机的安全飞行高度。

楼主:
直身机受地形影响,应该有个界限

网友C:
好像就有个人,坐在真的直升机上,操控他的遥控直升机飞跃海峡,中途不加油的。

网友D:
决定模型飞行距离/高度
主要是:动力(油不够就不行拉),最重要的是遥控设备:一般设备控制距离是1000米

网友E:
这个问题放在飞达小电直上并不幼稚。
实际上,飞达飞不高,这是由动力和抗风性能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