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无刷?

楼主(2004-02-03):
电机
吗?

网友A:
无刷就是没有电刷,利用控制电路控制电机的运转,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没有电火花和寿命长,但是价格相对较高.

网友B:
电机价格不是很吓人,电子调速器极其贵!
www.chinahimark.com 上有一大把!去看看吧。

网友C:
电子调速器用来干什么的?为什么那么贵?

网友B:
无电子调速器,不会转的。
“电动直升机 e-Heli电直话题___ - [分享]無刷尾电机”———旧贴一张,找一下,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