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打舵返回时来回抖动,是舵机故障还是电路板故障?

楼主(2004-02-03):
我的嘉宝电直侧滚
舵机
,在打舵返回到中位时,并不立即停下来,而是左右抖动几下,持续2-3秒,不知是什么原因,是舵机故障还是电路板故障,请指教!如何消除?

网友A:
舵机拆开在清洗一下电位器,用WD40.或者换成高级点的舵机

网友B(2004-05-26):
换舵机?哗,那可是钱呀,我也要清洗一下才行。。。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毛病:( 可是舵机拆开以后电位器很难清洗啊?!那些齿轮拆不下来,我又不敢太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