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收机

楼主(2004-02-04):
我的飞高6通接收机,今天连接上电调,接上电源,发现马达没反应,检查发现把插头插反了,即+、-、地3线调换了位置,接收机坏了,有哪位模友懂得坏在哪,我想修好它,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您用的是雷鸟吧?
雷鸟的烂东西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偏偏把红色线当地线,黑色线当正极.我就因为接线时
没注意烧了两个小舵机.
估计您的接收机已经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