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穷孩子,能自己做架电直吗?

楼主(2004-02-04):
哪位好心的大师兄,能提供点帮助给我呢?我钱太少啦,除了买电机和电子零件,大部分得自己学着做。
有做过的模友吗?能教教我吗?

网友:

其实直升机并不贵,300多元。这部分可以自己做,不过困难是相当大的。
电子部分包括:舵机、混控、接收、发射等等,这些东西是不可以自己做的,对一般人而言,光完成电子部分的制作几乎是不可以的,再加上外观和机械设计,更是不可能。综合而言,自己DIY直升机的人,10之8、9最终都很难完成。

网友:

电子部分应是必须买现成的,别的可以自制,但外观估计很难看。
另外,特别要注意控制重量,自制极有可能要超重!

网友:

很难,这个坛子里也只有屈指可数的 1 、2位可以做

网友:

你有刘老师的经验,加上设备。那就行了~

网友:

我也是穷孩子呀,我也想做啊,谁来教教我呀

网友:

哪位模友有不用的直升机尸体能不能低价转让给我?拜托了

网友:

听人劝得一半!
自己做可以.但没那么简单!
这不我就是想自己做的.我首先得添一台车床......

网友:

说实话自己做很难,但如果您对直机的工作原理等很了解,又有足够的动手能力,应该可以做出来.我建议您买电子设备,然后其他东西自己加工(但这样并不省钱)最好做级别稍大点的(380以上)因为自己做的一般重量都偏大.级别大点功率余量大点.

楼主:

呵呵,看起来真的很难哟~~!!!
机架应该不难做吧,看见有的模友用集成电路板做。
做尾桨也有帖子。
机壳,木头的太脆了,就真没办法做啦?

网友:

亲自试一下就知道有多困难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mogo2004/02/04 00:33am 发表的内容:
哪位好心的大师兄,能提供点帮助给我呢?我钱太少啦,除了买电机和电子零件,大部分得自己学着做。
有做过的模友吗?能教教我吗?
建议有钱的可以试试,穷孩子就千万别试!!!

网友:

慢慢学,不要急,从橡筋自由飞开始做,

网友:

晕倒!要是你有这份毅力去DIY电直,不如去打一份外工或者花在学习上面(假如你还在读书)。以后你的这些付出得到的回报够你买N架飞机都有余了。
匿名

我是穷孩子,能自己做架电直吗?

下面引用由mogo2004/02/04 00:33am 发表的内容:
哪位好心的大师兄,能提供点帮助给我呢?我钱太少啦,除了买电机和电子零件,大部分得自己学着做。
有做过的模友吗?能教教我吗?
你好!
  你要做电直吗 ?   你先要有台车床和电直的书 ,  如你是为了自己玩你就不能成!
你是要学知识那你就会成功
你自己做的电直会比买的贵! 你决定了就来找我

网友:

我倒有个办法不知道你们那儿能不能行得通?就是到学校的航模兴趣小组去蹭设备,先要认识人,想尽一切办法跟他们混熟,然后利用他们的设备为自己搞写东西!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我嘴甜,别人就不会把我踢出去!至于自己在家搞?算了吧~一台车床就比小电直还贵了!你还没开工就花光钱了!

网友:

向模型店 或 玩家求购     二手飞机             遥控买新的

网友:

直升机有烧油的,有烧电的,但我觉得其实是烧钱的:)
有闲钱有时间玩这个还是挺过瘾,自己做比买的有意思

网友:

我是教师,说实话,钱不是大问题,你的时间才是将来的金钱,如就是喜欢航模,还是先玩玩便宜的模型吧,我也是很大才有钱玩的.现在好好学习吧,别浪费时间.

网友:

老师讲的有道理!

网友:

关键还是看你的知识储备和技术储备,我不太会买现成的玩,多的是学习里面的原理,原理学到手了,半个模型也做成了
所以"穷孩子"还是好好读书,有能力就做,没能力你就学习学习,我想你还没能力做,因为你在问"我能做吗",而不是"我怎么做", 有机会你还是和刘老师多多交流吧,和他交流比做电直更爽! 楼上的老师说的对,做一架飞机浪费的时间比你买N架飞机还贵重.我倒有个建议,没事就画画图纸,一天做一个零件,这样一年半载的,一个小电直也出来了.浪费的时间可能也无关紧要.
还有你想,一个连直升机都能做的人以后会找不到工作,挣不到钱吗? 穷孩子总有不穷的那天! 呵呵

网友:

大家都这么说他,我倒鼓励他。从上个月开始断断续续我用5天时间做了一架电直,现在正在调整调速和混控。材料的来源:我到一个卖二手电脑的朋友那里找到一台旧的激光打印机(就是鼓坏了,没有价值修了),拆了要回来三根加工得很漂亮轴和一些齿轮,一分钱也不花;0.8毫米厚的铝板一片(150毫米*500毫米4元钱);普通540电机、尾浆小电机、小螺丝、做斜盘的轴承等25元吧;调速、混控用的集成块(几年前邮购振华的)和场效应管2个40元吧;还有电池本来就很多(三洋的镍镉)。遥控器是借朋友的(福特宝4通道)。
我也没什么工具,手摇钻、很小的台钳(20元)、普通钳子、万用表、一写钻头等等都是平时收集来的工具和材料。
不是在这吹牛,是确确实实用很普通工具做出来的,改天借到了数码相机再贴图让大家看看。
但是,要有一定的经验和理论才能成功的,(我的小电直还没有完全做完,不知道飞行的效果和厂家的相差多少),我也是从弹射滑翔机、牵引滑翔机一步步学习的。(读书时是队里专飞线操纵特技的)从开始做航模到现在有15年了。
你是很爱好航模的话就一步步学习,很快会成功的。要不就算你能做出来也不会飞。

网友:

能做总比不做的好!做模型和别的没关系!
  电直是难做的你不要听别的 想做就做

网友:

我觉得做出来的价格肯定比你买的贵,新的机身300多,自制的话,单算零件会比较便宜,但把人工,设备损耗算进去,肯定多几倍,另外,如果没有数控或精度高的设备和技术,废品多的是。
如果是有钱人或有技术和设备,享受自制的过程哪种乐趣,那另当别论。

网友(2004-03-21):

如果想做就做吧,我和你一样也想做一架

网友:

我教你们做简单的小电直,在玩具店买一架200多元的双通道小电直,(包括主马达,尾浆马达、7、2负的镍氢电池、充电器。更好的是它有三级变速!)大桨可倾斜,尾浆可调速(只有两挡)。只需要加舵机,倾斜盘就可做飞行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2/12 01:49am 发表的内容:
晕倒!要是你有这份毅力去DIY电直,不如去打一份外工或者花在学习上面(假如你还在读书)。以后你的这些付出得到的回报够你买N架飞机都有余了。
完全同意这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