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双手让电直飞行几秒的调整心得

楼主(2004-02-04):
这只能是老调子了,除了让机器各组件处于中立的工作状态外别无良法。只有这样才能以最少的次数,最小的舵量,轻松地操纵机器稳定地飞行于空中。我比较注意以下几点:
大桨转起来必须无双桨,振动小。这是机器飞行稳定、反应正确平稳的前提。
稳定翼高速转动时转面也不分层,无振动,并要从各侧面看其转面也要与大桨转面平行,这点很重要,将是不打舵时大桨升力正好在主轴线上,没有自己漂移倾向的关键。
支起稳定翼杆尾杆要处于水平状态,使重心正好在主轴上,是减少打舵的一个保证。
一般情况下尽量使用马力平和的马达,比如原装280马达,长效型马达,而不要用370等“火爆”的马达(除非你的大桨马达
电池
配合得恰到好处)。平和适中的上升速度可以减少操纵压力。
尾桨转动无振动,能很好地稳定尾杆。
齿轮咬合松紧适中。
这样调好机器在小油门近地飞行时会向左侧移,但升起来就很稳定,有漂移也是很缓慢的。

网友A:
好经验!
有个问题提出与你探讨,我觉得不管是280、370、360马达也好,它们是否火爆或平和与规格应该不是很有关,而是与转子的参数有关。一般而言,以上三种马达的效率由低到高分别是:280 < 370 < 360。360马达的效率最高。
通过转子参数的不同搭配,以及磁体的搭配,可以让其中任何一个变得平和,也可以让任何一个变得火爆。

楼主:
同意你的观点,但成品马达这方面不容易改。最好大家相互推荐好用的马达。或者马达与电池电压、设备特性配合也有相当关系。

网友A:
我用过AKE的12V马达,在飞达上飞12V锂电,工作温度是最低的,飞完全程都不烫手,算是相当匹配的规格。我用的13T齿轮在飞。

网友B:
我现在也把齿轮换成13T的尼龙齿轮了,并加装了木桨,用1600MAH的锂电,可以连续悬停15分钟以上(我的雷鸟较重带锂电有360克)

网友A:
如果你用的雷鸟原装马达,建议把它换了,那个马达功率和减速不太匹配,很多功率转换成了热能。如果换AKE 12V马达应该可以飞到20分钟以上,而且马达还不发烫。

网友B:
呵呵,我又从朋友处拿了个360马达,打算改绕转子后再试试,请问斑竹您的飞达用锂电时全重是多少?
我又组合了一组锂电是2400MAH/12V就是起飞重量快到380克了,有点勉强了.

网友A:
2400的有点重了,电池重量控制在130g以内比较好,能量/重量比比较高。
我的飞达还没量过重,我没秤啊,呵呵,估计已经超过300g了,但是飞起来很有力。

网友B:
谢谢斑竹回复,我用的舵机和接收机都偏重了(舵机11克*2,接收机是JET 9克的),但雷鸟原配的设备也太差了.

网友C:
希望斑竹将你的机机牵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