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ger-gz模友爽飞“混合型”电直

楼主(2004-02-05):
前几天,广州的tiger-gz、banana1072模友来找我玩,在我的工作室里爽飞电直。tiger-gz的飞机是“混合型”的---雷鸟的机架,先豪的旋翼头和斜盘,(斜盘经过加工,中心压入了钻孔的钢珠),泡沫大桨,主电机是商城邮购的AKE12V电机,电池是他自己组合的一种1000mAh的锂聚合物电池(正方形、3片串联),混控用的是先豪的。我们从主马达传动齿轮(10齿,大齿轮是雷鸟的,120齿)开始试起,使用10齿时,飞机只能在地面效应范围内飞行,接下来换成12齿再试,效果要好一些,飞机可脱离地面效应,但感觉升力还是偏小,落地后换上14齿的齿轮再试,这回效果非常好,升力强劲(有较大余量)!tiger-gz和banana1072模友的飞行技术提高很快,现在已飞得相当不错啦!小电直在空中控制得很稳,几乎可以不动!我随手拍了两张照片,本想再多拍几张,可飞机没电啦!
只是那天banana1072模友飞得不过瘾,他的雷鸟尾电机出了点问题......

以下图片是tiger-gz模友在爽飞“混合型”电直......

lxd1954

网友:

请问雷鸟机架加先豪旋翼头组成的机器,其飞行特性是象雷鸟的稳还是象先豪的灵活?

楼主:

操纵灵活性与先豪差不多。

网友:

谢谢。我想将我的飞达改用先豪旋头,最少要买些什么部件换上呢?我想能省的就省下,但又得考虑新旧件的配合问题。

网友:

要专门去买就好像有点浪费,我是因为以前的先豪机架坏了,雷鸟的旋转头太笨了才想起把先豪的旋转头换上的。飞达的已经很好飞了。

网友:

你能具体说说除了旋转头以外还把什么东西换上了吗?
好象主轴、旋翼头、稳定翼杆上的摇臂、倾盘、连杆等。
主要的是飞达(或雷鸟)的主轴、斜盘、还能不能用,飞达的小球头是与先豪的大小是不是相同,可以相套接?
我真的想改,希望能回答,谢谢。

网友:

我是把斜盘以上的都换了包括连杆,主轴和齿轮都没换。我没有飞达的,不知道球
头是不是一样。雷鸟的跟先豪的不一样。

网友:

谢谢啦。

网友:

刘老师你好。看了你做的小电大浆感觉非常的好,可自己做起可是太不容易了,能否卖我两副好做个参考。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2/08 02:42am 编辑]

请问,
换成14齿时虽然飞得好了。可是电机容易发烫!!!!
会不会不能很好的持续飞行????
飞行时间是不是比10齿的短??
要高速稳定飞行,是不是要以牺牲飞行时间为代价?
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电机不会发烫,注意看贴子说明:tiger-gz试飞用的是AKE 12V电机!用10齿的齿轮只能贴着地面飞,另外,tiger-gz的电池,是他自己组合的一种1000mAh/12V锂聚合物电池(正方形、3片组在一起),飞行时间8-10分钟。用14齿配合AKE12V电机,飞行效果比较理想......
lxd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