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材料的使用

楼主(2004-02-06):
在电直的制作与维修中我常用到的材料是电路板,经我长期使用,觉得是一种很好的航模材料。其硬度偏大,耐腐蚀,季节变化无变形等特点,可以用做受力部件(因单片只有1.5毫米,做
发动机
架需多片合起来)
使用前先用三氯化铁溶液浸泡除去铜面,如果用镊子撕,清除不干净
然后把要制作的零件边线用锥子画出来,再在距离一毫米处再画一条加工线,然后用1毫米的小电钻沿加工线钻出许多孔来
直到把加工线都钻完
然后用锉刀截下零件
最后沿边线修锉好零件
其他零件也这样加工,圆角、圆弧等也是如此
像这样加工零件,耗时不多。以我上面的两个来说,只需半个小时。
还有这种材料质量偏大点,可以在部件上钻出小孔来减轻重量;粘接时,注意光滑和粗糙的一面,除去铜面的一面是粗糙的,适合粘贴。用AB胶粘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它可以把板牢牢吃紧,发挥出非常牢固的效果

网友A:
你好奢侈哦!绝缘材料店有卖玻纤板拉,用电路板太浪费了。

楼主:
电路板并不贵20*20厘米的才几块钱,这种板并不是电子商品的电路板,那种板是0.8毫米厚的,很贵。我用的板在电子商店随便都有卖。不奢侈:)

网友B:
朋友,玻纤板是什么样的?
什么电器上用玻纤板啊?我好去看看。能传个图最好。

网友:
nemnem你用的是AB胶连接的吗?牢固吗?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7777777在 2004/02/06 09:04am 编辑]
这样直接连接强度大吗?要不要做个卡齿

网友C:
可以,最好用双面玻纤板,铜箔不要揭掉,做成榫头,像木匠作的那样,然后再用锡焊,同时榫槽要用环氧树脂胶,非常结实

楼主:
是啊,用AB胶粘,我不用做成卡笋,直接面的接触就行了。不过作成卡笋更好。铜面还是除掉,胶水粘不牢

楼主:
顺便说一句, AB胶分固化济和粘合济,浅色的是固化济。按一般的使用配比是1:1,但粘接电路板材料,我常常加多点固化济,使胶水层硬度更大些

网友D:
我有大把的废旧电路板,哈,从单面板到6层板都 有

网友E:
电工材料的纤维板规格很多0.5-5mm的很常用,还有更薄和更厚的,强度很大,但比重也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