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宝的泡沫桨怎么用??

楼主(2004-02-06):
装上佳宝的泡沫桨后,飞不起来。
我是将斜片放最上,然后是桨、金属垫片、金属加强片。
安装应该没有问题啊!
飞扬的网站上讲要调角度,难道还要用螺距规????
pe桨怎么这么麻烦!!!
求教了!

网友A:
斜片厚的那面要转到前面。

楼主:
是这样安装的呀!还是飞不起来

网友A:
那就在比较厚的那面再加点东西,把它垫得再厚一点,使攻角增大就可以飞了。

楼主:
终于找到了原因,原来装pe桨就不用装旋翼头加强片了。
飞得不错,就是摔得厉害时,要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