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锂电了,氢电是不是就,,,,,?

楼主(2004-02-07):
现在飞达都用锂电了。原来我打算花点钱买些2000mA以上的氢电,同时再买600多元的
充电器
,是不是没有多大的必要了? 因为锂电容量大,放电电流也还可以,在小电直上有没有取代氢电的可能?

网友A:
呵呵,完全没有必要考虑镍氢电池和充电器了,用锂电性能好还便宜。
对了,用2000mA以上镍氢电池对飞达这种机器不合适,重量太大了。同样的容量,同样的电压,锂电要轻1/2左右,整个飞机的性能不是镍氢能比的。

楼主:
那就不再去买电池和充电器了。
只要FF9H或者FF6H

网友A:
建议段老师买FF9H,呵呵,以后飞大油直还可以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