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就小电直向大家请教几个胡乱问题

楼主(2004-02-08):
换用好的设备操控性能有多大的改善?
装上JABO的旋翼头金属加强片可以多大程度上减少大桨的调整?
对油门控制有要改善的要求吗?
对尾桨的工作满意吗?
对不时需要换马达感到不高兴吗?
机机上有明显是制造工艺不过关,形状不合要求的零件吗?
经常以什么方式飞小电直?
普遍用锂电了,还觉得氢电有优点可取吗?
对邮购部件有多大的依赖?
对已经修修补补的至小不美观的机器或部件会不会觉得不舒服,老想换新的?
对有球头的斜盘有多大的渴望?
用了V头后拆下来,会不会觉得飞起来没意思了?
有没有希望小电直的性能变得非常好,让你飞得随心所欲?
有没有老是想上网,希望得到更多的新方法新经验?
会一有空就想着小电直,如何让它更好飞吗?
会觉得因为摔机等原因给电直加了点本来可以不加的额外重量而感到不快吗?
对自己的飞行场地满意吗?
你为飞小电直而添置了什么工具?
有新牌子的小电直出现,你有何感觉?
会不会觉得新出的小电直都是抄袭品,没有怎么进步?
。。。

网友A:
哇!这么多问题!呵呵
挑几个来回答
好设备?!当然是必要的,用过好的就不想用差的。不是心理作用,真的不一样,从性能到手感,从精度到耐用度……好处数不胜数,坏处只有一个:价格高。
加金属加强片的作用还是有的,但我觉得那个旋转头的强度还好,不加也影响不大,但加了会更好一些。就像有朋友问马达要不要加散热片一样,我说不加也可以,加了会更好,但是不要指望它的效果会好到让马达冰凉(夸张了一些)。
氢电有优点,它的主要优点就是价格便宜!
我的机器不仅性能越改越好,外观也越改越酷,不觉得不舒服,越看越舒服,因为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V头拆了飞,只有在我突发奇想的时候才会这么做,但我很快就会把它重新装上,因为我不想让我的机器很快就贴在墙壁上!
随心所欲的飞行我一直想要,正在改进中。
新牌子的小电直出来得越多越好,因为有竞争才会有进步,产品越来越好,价格越来越合理。
抄袭的总会有,但不能因为抄袭而拒绝一台性能更好的机器,我更看重的是性能和品质。

楼主:
哈哈,还有几呢:
阁下已用坏了几块电池?
飞不起来的时候多吗?小东西会有让你心烦的时候吗?
有没有因为小电直占用时间太多而放下了另一些爱好?
摔机了就要重新调整烦不烦?
有不时想方设法从老婆手下偷走出来去飞的惨况吗?
会不会有时觉得自己穷没钱买零件?
。。。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4/02/07 10:08pm 编辑]
一块都没用坏,倒是淘汰了不少8.4V的,现在基本不用8.4V了,9.6V的也用得少,都用12V锂电了。自从用了9.6V后,再也没有飞不起来过。8.4V是最难飞的,应该彻底淘汰!至于占用其它时间,不觉得,每天只飞几分钟,当是放松休闲,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是只飞飞机啊,呵呵。玩模型就要作好心理准备,预算充足了再玩,预算不充足先看看,我玩直升机前看了小半年的直升机信息……到现在为止,玩了3台车、4台直升机……若要问我怎么可以这样自由啊,那就是我还没有老婆,哈哈

网友B:
我来帮班主回答:
我今天看到帮主飞飞达了,是用12V锂电,加了V型旋翼头,在一帮玩油直的朋友面前飞了近半个小时(只用一个锂电哟),把油直朋友都给征服了。特别地提醒你,这是在一个不到3平方米的工作室内飞的。悬停、上升、下降,完全由班主的手指说了算。班主真是高手。

楼主:
呵呵,有钱没老婆很好呀。老婆迟点再要啦。

网友A:
段老师过奖了!悬停应该问题不大,飞航线我就比较差,等有时间一定得找个地方好好练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