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发射机的问题

楼主(2004-02-08):
新手上路,初来乍到,给大家先问个好!
我想给我的雷鸟换个FUTABA的发射机,但是我将雷鸟发射机的晶体直接换到FUTABA后却不行,请教各位给出个主意,我的FUTABA是FP-T6VH (FM)的,雷鸟的发射机上标示35.07MHZ(晶体上却是8.**M的字样),不知要用多少的晶体可以?
谢谢啦! :

网友A:
你的Futaba发射机以前是用的什么频率的晶体?

网友B:
雷鸟的PCM接收机不能和普通FM的遥控器通用吧!

网友A:
雷鸟不是PCM的,是PPM的!

楼主:
我的FUTABA发射机的晶体是35.120M的,如果雷鸟的接收机是PPM的,那我的FUTABA FP-T6VH (FM)可以用吗?

网友A:
如果雷鸟的发射机也是35MHz频的就可以,如果不是就不可以。

楼主:
我今天调啦陀螺仪,调到红灯和绿灯同时亮的状态(刚拿回来时只有红灯亮),感觉好象太灵活,而且开始时油门拉到底时主轴不转,但现在到底时还在转个不停,不知是什麽原因,真着急!

网友A:
慢慢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