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E84L电机用在佳宝上的问题?

楼主(2004-02-08):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2/08 02:42am 编辑]
AKE84L
电机
用在佳宝上,
10齿时,可以飞行,爱甩尾,感觉升力不够。
11齿时,感觉飞行很爽。可是飞下来,电机轴发烫。
请问:
11齿与10齿对电机的能耗相差大不大?会不会影响飞行时间?
要高速稳定飞行,是不是要以牺牲飞行时间为代价?
我应该用多少齿????

网友A:
相差有点大,280电机都有发热量大的问题,我试过最好的齿轮搭配是配12齿的飞,效果非常好。注意马达散热问题。一般搭配11齿以上齿轮,电机的负荷是会增加的,但是输的效率更高一些,换句话讲,以前配10T有可能油门推到3/4才可以飞(电流5A),现在推到2.5/4(电流4.5A)就可以了,但现在当推到3/4时,电流有可能会是5.5A。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