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vidct和各位同行

楼主(2003-04-01):
经调整我的飞达以不打转很平稳,但有个问题,我推风门杆时,飞机老往左滑(打微调也不行),风门推到一半时,飞机以欲离地,但它以左偏翻了跟头,是不是飞机的纵向重心没调好,还是飞机太重了(接收机25克),我该怎么调呢,请指教

网友:

推多点油飞,让它飞离地面半米,这时再观察它是什么姿态。
因为直升机要离地不离地的时候是最难控制和最难调整的,不建议在调整时参考那个时候的状况。

网友: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1)启动时的反力矩会比飞行中大,因为旋翼有一个加速的过程;
2)由于Rudder中立点的关系,尾舵没有及时转起来以抵消主旋翼的反作用力。
解决方法:
首先,起飞时风门不要推的太猛。
之前,我曾经调整过尾舵中立点,但效果不好,正如原因(1)如果靠中立点避免启动左转,那么在正常飞行中,尾舵偏移量过多。
所以,正确的方法是设定 Revo.Mix (FF9上的称呼,就是跟轴设定)。将方向舵的微调和中立点全部归零,进入 Revo.Mix的界面,是一个类似于油门/螺距的5点设定图表。由于混控板实际上有跟轴地联动,所以可以先将5个点全部设为0,再将第1点设为+20%(视具体情况而定,右舵补偿)。这样,启动时,尾桨会及时启动,以补偿自旋力矩。最后顺便提一句,混控板的混控并不精确,电机和桨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尾舵的稳定性,可以通过Revo.Mix另外4个点微调尾舵在不同风门时的中立点,经过这样调整后的小电直飞起来很舒服哦:)

网友:

多数飞达只配一般四通遥控,没得设置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