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舵机怎么修??

楼主(2004-02-09):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2/08 05:46pm 编辑]

今天飞佳宝,突然掉地,舵机坏了。
我用的是以前先毫地舵机,开盖后发现可能是小电机坏了。
请问有什么办法修?毕竟买新的不便宜。

商城的Himark MC-50BB(9g舵机)可以用吗?反应速度怎么样?

网友:

商城好像也有卖微型舵机电机的,而且是高速(空杯)电机。正好将舵机升级!岂不快哉!

网友:

不行,那个空心杯马达太大了,不能装在9g以下微型舵机上.

网友:

自己修,一般只是引线断了。如果不是过电压,只是摔一下,问题不会太大。

网友:

请问斑竹,商城卖的精工空心杯电机真的不能用于9g一下的舵机吗?该电机只有5.5g重,15*10*12mm的尺寸应该差不多吧?我前几天在商城定了几个,不能用就可惜了。

网友:

9克舵机电机直径只有8毫米,长度可能有10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