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宝3D飞行?

楼主(2004-02-10):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2/11 02:09am 编辑]
佳宝说明书
写着“让飞
,
侧
,”
知
否
行,
过几天试试

网友A:
侧滚可以,倒飞不行。

网友B:
哦, 真的可以吗? 有空斑竹给我们飞一个吧,也好坚定下我们这些菜鸟的信心。如何?
支持的举手!!!
文字
文字

网友A:
既然是菜鸟就从头学起吧,先把悬停飞好。飞横滚和筋斗从机器性能和机构上来讲是可以的,但真正要飞出这套动作需要技术,以我现在的技术也飞不了,除非哪位愿意送我一台我可以飞给他看,哈哈

网友C:
找个没风的天,把角度调到最大。飞高点猛的拉一下就翻过来了。

网友A:
完全正确

网友B:
斑竹现在可以比较好的飞水平8字了吗?

网友A:
不能

网友B:
不会吧? 连斑竹都不行,看来飞扬的老板真是牛X!!
那斑竹学会了一定传个录像上来让兄弟们开开眼!哈哈,期待中.......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2/11 10:34am 编辑]
能飞
,但
尾巴要一直
:)))

楼主:
今天外面没风,
试试侧
前

网友B:
结果怎么样?
佳宝遥控用起来感觉怎样? 是不是没传说中那么差?

网友D:
感觉不好说。不过我倒没有出现失控的情况,只是原来一个舵机的电位机接触不良,有时没反应,现在修好了没什么问题。

楼主:
用
先毫电
设备,以前
器改
。
今天飞
,没
成功。
感觉动
还
够。
用
电
。
.
锂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