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谁飞ECO-8啊?

楼主(2004-02-10):
电机
的齿怎么配啊,给点意见

网友A:
我以前飞过,原配8T齿,可以用飞高的19T 540马达,性能较好。如能换10T小齿性能更好。

网友:
哈哈我和光兄买了两架ECO,但没电机,什么叫19T 540马达,T 是不是齿的意思?

网友A:
19T就是指马达每极上的匝数。你们直接找飞高买这种电机好了,我以前就是买的这种规格,性能还不错。

网友A:
ECO8原配的有刷马达是21T的,但是用飞高21T马达就达不到那个性能,这一点我以前试验过,所以后来改19T或18T的就很好。ECO8非常费马达,几乎飞一趟下来碳刷就要磨掉很多,这就是大电直的缺点。

楼主:
是不是每极的匝数越多转速越低,扭矩越大,相对要配齿数多一点的齿轮啊

网友A:
是的!但也不一定,过多的匝数扭力有可能变小。扭力还与磁体强度有关。
就按我建立的参数配吧,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我是一路试过来的,买的飞高转子都是7、8个。

网友:
碳刷有当换的卖吗?

网友A:
碳刷倒是有单卖的,但不光是碳刷的问题,换向器的磨损也很快,到时就只能换转子了。

网友:
啊磨损这么厉害啊!!

网友A:
对的,所以我不玩大电直了就是这个原因,很麻烦。除非换无刷。

网友:
啊你不早讲啊我们刚买了两架ECO8:(

网友A:
用飞高19T马达吧,不会走弯路的,用8T小齿。还要用8颗3300mAh的Sanyo电池!

楼主:
玩什么都没有一劳永逸的,这样才有乐趣

楼主:
刚发现原配的是10T的齿,看说明书选配件里也没有8T的齿

网友A:
10齿也可以

网友B:
请问:哪儿有买?多少钱?

网友:
打电话问飞扬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