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竹!

楼主(2004-02-10):
1、如果我买 FF6H 来飞小电直的话那原配接收机、
舵机
是不是都会因过重而没法用呀?那 ECO类大电直可以用吗?
2、PG-03 能否用在 30级的油机上?和PG-01性能上差别大吗?

网友A:
FF6配的舵机太大了,小电直肯定不能用,它的接收机也比较重,但勉强可以用。ECO类的电直也不能用标准舵机,只能用20g的,主要是外形尺寸上就不允许用标准40g舵机。PG03可以用在油直上,但是性能可能不好。和PG-1性能差别有点大,具体我没比较过,但我有飞油机的朋友说用PG01在油机上的效果比PG03好很多。

楼主:
1、那就是说小电直基本只能配飞高接收咯?
2、FF6H 单买发射器不知有没得买,大概多少米?
3、发射机可以选择频率吗?接收机呢?
还是各种频率都可用,只要插不同频率晶体就可以了?(当然,限PPM)

网友A:
小电直配微型接收机,不一定是飞高的,但飞高是目前唯一性价比最高,而且容易买到的。发射机和接收机只能配同频率的,而且只能用同频段的晶体。比如35M频的发射就只能用35M频率的晶体,如35.115MHz、35.167MHz,但不能用72M的晶体。接收机也一样。

楼主:
斑竹回复真是快呀,哈哈
那选哪个频率相对好点呢?
是不是买时就要选好频率,以后就没得改了?

网友A:
40和72都是比较常用的,性能是一样的,但空模用72的多些。

网友B:
干脆用个100M的免得和别人干扰,呵呵

网友A:
没有100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