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E S700全自动充电器能不能冲2200MAH的电池?

楼主(2004-02-10):
A.K.E S700全自动
充电器
能不能冲2200MAH的
电池
?雷鸟的原配充电器实在太差了!

网友A:
充电器对电池容量应该没有什么限制吧,它是靠检测电池电压来判断电池是否充满的,呵呵

楼主:
但是商城介绍中说识别400--1000mah 的电池

网友A:
我看过一些充电专用芯片的资料,没有对容量的限制;
充电其实和灌水是一样的啦,电池就好比水池,充电器就如水泵;
电流和电压都是由充电器决定的,前提是电池的内阻在合理范围(35毫欧姆应该没有任何影响,一般接触电阻都比它大啦)

楼主:
那我就放心给我的电池组充电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