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 - 试飞成功!!!(SKY-LARK)

楼主(2003-04-02):
I can make it take off! but I can't hold it well,
because it's light! (difficult to control)
I'm using a fast charger (for Ni-CD) : 7.2V, 1.2ah
I want to ask if I can charger it to 2.1Ah...
and I want to add one more battery....haha!
the battery is LC 18490 1100MAH , it's very light!
Vidct, can u give me some comments or advices ? ^_^

楼主:

I got warm feeling... about charger 35mins, at 7.2V, 1.6AH  .

楼主:

actually I find that the voltage after charging,
it got about 9.09V!!! that's high enough! so... I think no need to add
one more battery, otherise... the voltage will raise to 12V....
I haven't fly it fully yet,but when I put up the throttle stick,
I think the power is not enough.....(outside my I estimation).
I will release more info. about that later..

网友:

锂电在充电时,每节电池的最终电压不能超过4.2V。一点都不能超过。
充电电流最大在1C,放电电流最大在2C。温度不能超过60度。
否则影响寿命和容量。
具体内容请看:(需要看那些PDF文件)
http://www.sony.com.tw/stwn/LBMT/window.htm

楼主:

每节电池的最终电压不能超过4.2V..what does it mean?
I got 2 电池 , each 3.6v , connected in serial, then the total is 7.2v
so, when I charge it, I use 7.2v , is that ok ?

楼主:

oh..no, my 锂电 fails....
maybe I have overcharged the 锂电.....too bad
it can't take off....and find that the motor speed is slow..
keeping a constant speed , but not declining.....
anyone tell me why ?

网友:

好像我刚刚也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我忘了锂电还在充电器上!!!!!!!!!!!!!

网友:

从照片上看这是笔记本电脑的锂电芯,电池里还有套很复杂的充电电路(封装好的笔记本电池)。这样的单粒用什么充电呀,这种电芯冲不好几次就损坏。

网友:

To: weskerw
如果有两节电池串联,你就可以用8.4V进行充电.
请看下文:
锂电池易受到过充电、深放电以及短路的损害。单体锂离子电池的充电电压必须严格限制。充电速率通常不超过1C,最低放电电压为2.7~3.0V,如再继续放电则会损坏电池。锂离子电池以恒流转恒压方式进行充电。采用1C电流充电至4.1V时,充电器应立即转入恒压充电,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当电池充足电后,进入涓流充电过程。为避免过充电或过放电,锂离子电池不仅在内部设有安全机构,充电器也必须采取安全保护措施,以监测锂离子电池的充放电状态。

楼主:

yes. I think 这种电芯冲不好,already损坏...too b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