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的小电直

楼主(2004-02-12):
今天终于刷电人用到佳宝,热期盼测试结果。想升级刷直升

网友:

呵呵,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Show.asp?id=566

网友:

以上网址那个是主马达,86克重、要400大元。
现用的主马达寿命还是蛮长的,可以接受,就是尾马达的寿命太短,耗米太多,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好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2/12 10:58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4/02/12 09:21am 发表的内容:
呵呵,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Show.asp?id=566
老大,我要的是录像,或者是和普通电机的对比报告。毕竟要升级到无刷是笔不小的开支。
希望商城尽快出相关报道。

网友:

电调呢?飞飞达还要新的混控板呢

网友:

飞达升级无刷马达,原装混控必须保留继续使用,其作用是控制尾马达。升级无刷马达后,无刷电调和飞达原电调需要并联在第3通道上使用。很简单,不会浪费原有的调速器,接线简单不动大手术。

网友:

行家不敢当!
从国外的趋势看无刷肯定是未来的主流
优点是无刷马达不用维护,可以说寿命是无限长(相对来讲)。
第二是无刷效率高,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消耗同样做电能的情况下,无刷做的工比有刷多,最终反应到实际使用效果上,就是用无刷的直升机飞行时间更长,而且更有力量。还有第三个优点,就是无刷马达没有机械换向器,所以不会产生电火花,没有电磁干扰。

网友:

既然无刷电机寿命如此长那么无刷电调呢(这破玩意好贵啊)

网友:

小弟说两句。vidct的一点小错误:无刷马达要维护。要定期清洁(像我们这里用在船上的话要干燥)在轴承上点油,以及一段时间后对磁钢充磁等等。 韩国泡菜  :无刷电调在不超电流运行的情况下可以工作很长的时间,不过在船上的话一见水9成烧。你用在电直上的话只要注意电流大小就行了。要了解详细情况的话可以去问一下海模版的SHOULDBE,他已经用过两套了。一是HIMARK的,再有是LMT的。

网友:

我希望有试飞报告,并有相关图片等资料。因为这实在太诱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