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ger-gz、banana1072爽飞小电直

楼主(2004-02-12):
昨天晚上,tiger-gz、banana1072两位模友在我的工作室里飞小电直。我的数码相机档次太低,拍的几张照片效果太差啦!哈哈,两位的飞行技术进步太快,大家看看,他们都快成高手了......

lxd1954

网友:

刘老师:您好!
有机会我也去飞飞,可以吗?

楼主:

可以!欢迎!
lxd1954

网友:

刘老师,你觉得商城买的899元的无刷电调怎样?还有那个399元的无刷电机,我想将其
升级到飞达上!还有,就是这套用在MS上合适吗?
为什么这个电调这么便宜?无刷电调价格的贵与便宜怎样来分别啊?(是电流吗)

楼主:

没有试过,不敢乱讲。但可以肯定地说,用无刷肯定比有刷的要爽得多!哈哈,我也很想试试,只是目前口袋里有点空......
无刷电调价格的贵与贱,我想不在于它的硬件,卖的其实是软件,即灌进单片机中的控制程序......(也许说得不对)......
lxd1954

网友:

那就是说国内造不出无刷电变的原因就是程序编不上吗?

网友:

刘老师在广州什么地方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韩国泡菜2004/02/13 07:24pm 发表的内容:
那就是说国内造不出无刷电变的原因就是程序编不上吗?
基本正确。再加上国人做东西不能精益求精就是全部的原因了。事实上,如果你拆开进口无刷电调看看,结构其实很简单。难就难在那个小小的单片机中的程序了。
另外和所有的模型电子设备一样,它的工作条件比较严酷,因此在元件选择、印刷板设计上还要注意保证工作的可靠性。国人做事不精,差不多能用即可。殊不知老外在设计印刷板上那些比头发丝还细的走线和选择芝麻粒大小的元件是费了多少心思。人家的东西贵的有道理啊。

网友:

无刷电机的价格和最高工作电压、最大稳定工作电流、是否带有附加功能(防水、水冷、带散热片、带有光电信号隔离)等密切相关。32节电池、170A稳定工作电流、防水的schulze电调价格大约在500欧元出头。另外产地也有很大的影响。德国产的最贵!同样是5IMX提供的这个档次的电调,德国原装货的价格可以达到100欧元,折合近1100人民币了。美国的就要便宜许多。castle就是美国货(不过在美国的口碑不错,属于性能一般,但性价比很高的那种)。当然最便宜的肯定是国内代加工生产的,不过就看人家肯不肯把生产转移到中国来了。
这个电调的价格基本贴谱,不能说是便宜。国外同性能指标的电调零售价格应该在70-80美金左右。考虑到进口的运费和商家的利润,这个价格基本贴谱。不过这个电调的软件功能比其他同档次的电调要丰富一些:soft start、soft cutoff、throttle type等等。通用性很强。也就是说它还可以用在别的模型上。比如配上380的无刷电机,或者用180级别的无刷减速组,应该可以很轻松的飞电动3D或者电动特级飞机。配180的电机、配7.4V的锂电应该可以用在1/18的电动车上。我就准备这样武装我的1/18小车。
另外我个人认为这个组合其实还可以更小、更便宜一些。国外一般飞小电直用最大恒定工作电流8A的电调就可以了。电机则是用加长的180级无刷电机。比如Hacker的B20-L。我虽然从来没有接触过小电直。但从小电直的重量和工作电流来讲,华迈的B20-25-12(重量67克,这是华迈网站上能够看到的最大T数的B20-25无刷电机,但从转速来讲,我觉得用14-16T的比较好,转速和A28-15-4基本一致)应该完全可以替代5IMX提供的A28-15-4(重量89克)。当然动力可能会稍差一些,发热量也会稍大。但因为电机重量轻了20多克,损失的动力会在重量上找回来的。那样,文中的描述就不会是“感到直升机比有刷系统来得更稳,升降自如”,而是“动力彭湃、让小电直可以更加轻盈自在的飞”了!

网友:

谢谢你,那请问这个无刷电调的寿命大概是多少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netcat2004/02/19 10:17pm 发表的内容:
为什么华迈的B系列无刷电机在国内不卖,而在国外的网站上倒有卖!是不是一种歧视?

这个是商业行为啦,华迈的产品在国外有代理,而代理协议中可能连中国国内的销售也给了代理,作为厂家来说,只要有人不断要自己的产品,自己有何苦去开拓市场呢?不过说回来,华迈不在中国销售的东西还是能买得到的,我去年12月就陪一个模友在华迈那里买了架在中国销售的电动固定翼,只要你到华迈的厂去,肯定有卖的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