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翼在主旋翼的上、中、下三个不同位置,对飞行性能有 ...
平衡翼在主旋翼的上、中、下三个不同位置,对飞行性能有何影响?

楼主(2004-02-13):
平衡翼在主旋翼的上、中、下三个不同位置,对飞行性能有何影响?

网友A:
好像是越上越灵活,越下越稳定。

网友:
是的

网友B:
不对。完全不对。 稳定和灵活是和主桨的高低有关系。主桨高了,副翼自然就装低了。主桨装低了,副翼只能往上装了。

网友C:
平衡翼高,机体对气流的影响小一些,反应比较灵敏,平衡翼低,靠近机体,对气流有所影响。一管之见,请予指正。

网友D:
同意 小小小小鸟 的说法,航模书籍也是这样说的

网友B:
尽信书 不如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