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help,飞达的接受机和混控一体板出问题了。

楼主(2003-04-02):
[这个贴子最后由风信子在 2003/04/02 11:56pm 编辑]
外出一个多月没飞,回来发现飞达不能飞,两个驼机都可以控制,但主
电机
不转,混控一体板为红灯,正常状态下为绿灯。后来我!
把接收机的三通道和四通道换转,用四通道控制油门,这时混控一体板为绿灯。可以飞了
(当然不正常),把两个通道换回后又不能飞,闷!!连续试了几次都是这样!但试多几次,居然一点反应也没有,连灯都不亮,驼机更不用说能控制了,惨!!!!

网友:
1.先把通道正确的还原
2.把舵机的动作方向调整好
3.如果混控板为红灯,则将油门通道反向,并且操纵杆搬到最小.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没?我的现在也不能飞了!
我的是先豪的

楼主:
呵呵,还不行,我把接收机和混控一体板连陀螺仪都寄给飞扬,还没有空去问,明天就去问,不过我觉得是接受机和混控一体都有问题,飞扬说飞高配t4vf是有点不兼容。

网友:
飞达机身通电时,遥控器的油门必须放到最小位置。同时四个通道的左面三个的反相开关在上面,右边一个在下面。
当机身通电时,如果油门信号不为零,混控板就亮红灯且主马达锁定不启动。
另外,当主马达开始工作后,油门大到一定位置,混控也会亮红灯,这时是正常的。

网友B:
我用的是FF6配飞高6通,效果很好。配4VF应该也不会有问题。

楼主:
Vidct,我的T4VF是第三通道才反相,我按照飞达书上的介绍的方向是没问题,在G2也可以,斑竹这样说反而把我弄胡涂了,能再说清楚一点吗?
另外,今天打电话去问,是混控一体板坏了,新版本的混控一体板和我原来飞高六通道不兼容,要待配新的飞高接收机才能试,不得不等。

网友A:
混控板贵吗?

网友C:
单混控就180元,一体化混控呀!哈哈
我问过先豪的混控陀螺一体的要5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