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的发射器和PCM的发射器有和区别?那一种更好些?

楼主(2004-02-14):
FM的发射器和PCM的发射器有和区别?
那一种更好些?

网友A:
调制方法不同,PCM肯定好点,不容易受干扰

网友B:
请问ZPCM和SPCM的区别是什么?那种好?

网友C:
好像是JR搞出来的,既然都是PCM的应该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