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小财神请进!

楼主(2004-02-14):
坛主你好!
上次经你指点,我已经买了一套FF9和模拟器,一番练习后现在想买一款电直,现在又有几个问题想再次向你求教:
1. 我在MS Hornet和 CyberCopter这两种模型之间犹豫,您推荐那个,为什么,谢谢!
2. FF9中标配的9通接收机能不能用在微型电直上,如果不能用,选什么品牌和型号的接收机比较适合
3. 陀螺仪价格差异较大,配GY240究竟对模型性能有什么影响
请你指教,谢谢!!

网友:

我来回答你吧 1 cybercopter 不好。别买
             2 不能用 看你对价格敏感吗? GWS 飞高 还有就是 futaba
             3 GY240不能遥控设定灵敏度。 不如买 GY401两者外型体积是一样的。但是401功能多。

楼主:

谢谢大蛇小辰!
你能具体说说接收机的通道数和型号吗?
挣点钱不容易,GY240和GY401的价钱可是相差很多!

网友:

建议买MS,很好飞,零件精细,不用返工改造。过段时间就发帖子详细介绍一下我的MS 600调试与飞行感受。
  我的MS 用GY240,能很好锁尾,给调整带来了方便。
  GY240和GY401都是较好的陀螺仪,两者体积一样,GY401比GY240重1克。但GY401更好,可调陀螺感度。可价格也是天价。240目前价格是6xx元,而401超过千元。飞小电直没必要配那么好的陀螺

网友:

不好意思。我一直都是玩公家的钱。我们用的最动的是601。没想到 401 和 240差那么多钱。

网友:

1. 我在MS Hornet和 CyberCopter这两种模型之间犹豫,您推荐那个,为什么,谢谢!
这个我不好推荐,因为这两种飞机各有所长,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2. FF9中标配的9通接收机能不能用在微型电直上,如果不能用,选什么品牌和型号的接收机比较适合
可以用,但是比较大,建议买个飞高的6通的,比较小巧,价格也不贵
3. 陀螺仪价格差异较大,配GY240究竟对模型性能有什么影响
关键看电直能配的舵机了,如果只能配小型舵机,那么用GY401和GY240的效果应该是一样的,因为只有在GY401+9253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数字舵机锁尾的功能,否则接普通舵机只能当普通的陀螺仪使用了,启不浪费?

网友:

下面引用由nemnem2004/02/14 08:09pm 发表的内容:
建议买MS,很好飞,零件精细,不用返工改造。过段时间就发帖子详细介绍一下我的MS 600调试与飞行感受。
  我的MS 用GY240,能很好锁尾,给调整带来了方便。
  GY240和GY401都是较好的陀螺仪,两者体积一样,GY40 ...
不建议买MS,太容易坏了,是非常容易!!!

网友:

看好 MS-2,不过看它用了那么多碳纤结构,虽然精巧,但肯定不耐摔,适合高手。
但 AMD那款估计也强不到哪去,所以还是看好 MS,没信心的话,先飞达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mrlf2004/02/15 11:45am 发表的内容:
看好 MS-2,不过看它用了那么多碳纤结构,虽然精巧,但肯定不耐摔,适合高手。
但 AMD那款估计也强不到哪去,所以还是看好 MS,没信心的话,先飞达吧。
请多买配给,尽量买机的时候一起买,要不就可以练练耐性了!

楼主:

在下谢谢各位!
在MS Hornet和 CyberCopter真的很难选择,MS Hornet的性能很有吸引力,而 CyberCopter连包装箱都是全金属的质感真的很漂亮,我还在犹豫中............唉!

网友:

热烈欢呼!!!
(下药成功)

网友:

不建议买CyberCopter,也是玻纤板的,也不耐摔的,还有舵机一定要买GWS的,否则要改侧板,还有很多地方都需要改动才能飞的,最好去请教刘老师,他是元老,而且好像他有这两款,CyberCopter是有的,那个MS就要问问了,

网友:

MS600相对飞达没有那么耐摔,这是事实,但即使是再耐摔的电直也不会永远也摔不烂。我们飞电直最终的目标还是要飞性能好的电直而不是耐摔的电直。
   对CyberCopter我个人觉得部件的精细程度比不上MS,部分部件还要自己修改,麻烦,调整好后性能可能差不多。
   不建议初学者飞这两款电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