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达主浆打断了

楼主(2004-02-15):
班主,
今天飞飞达,在调节攻角的时候不小心让主浆有了裂痕,后来飞行中主浆 断裂。现在飞达已经退出中国市场,还有没有其它适合飞达的主浆?
另外,如果要将飞达的主
电机
换成AKE9.6V的 L 型马达,是不是马达上的齿轮也要更换?

网友A:
买雷鸟的钢铁大浆呀。

楼主:
主电机的齿轮是不是可以不变?

网友B:
就用原来的10齿齿轮就好了,不用换。
飞达、嘉宝、雷鸟的桨是通用的!雷鸟的桨是最好的,呵呵!

楼主:
好的。再买浆了
另外,今天下午飞的时候,发现二个问题
1、常常突然掉电。并且此时接收机的灯也不亮,稍微推杆或者拉杆可以结束掉电状态。是不是发射机有问题?
2、有时即使将油门关到最小,主电机照转不误,没有一点要停下来的意思。是不是性能不好?

网友C:
我的机机也有类似“duanchzhu ”的第二个问题。

网友B:
换飞达的调速器就没有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楼主:
飞达一体机的调速、接收、混控、陀螺在一块板子上,只换调速器就行?
用什么样的调速器?我在商城怎么没有看到?

网友B:
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Show.asp?id=404
就是这个!

楼主:
谢谢班主。刚才我把主浆勉强用502粘好,用AKE 9.6 L 马达,由于原来的10齿取不下来,我用4驱的8齿装上去,还是能飞,只能离地20公分。
最后还是把浆和脚架打断了。

网友D:
粘好后用阿里送的散热片包帖上,非常的稳固,强度有如原装!。

楼主:
这样?
我试试。谢谢zcyj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