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尾浆和主浆头的加强板

楼主(2004-02-15):
尾旋翼确实太不结实了,我的雷鸟没练一个星期,就打断了尾浆,好象这也是普遍问题。
问题的根源是材料太脆,断浆部位多发生在浆根部,其实问题很好解决,只要用雪碧瓶做一个就行,又不要花钱,又能动手,下面是我自己做的尾浆,还有主浆头的加强板(主浆头有断过),是用基板做的,效果确认对重量和效率均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有类似问题的朋友可以试试,希望多提意见。

网友A:
用塑料片会不会软了点?
这样尾浆推力够吗?

网友B:
推力肯定会小点,我一直这么用,低空练习是够了。
主要是结实。

网友A:
哈哈,那我有机会也弄一个去。

网友C:
我断浆都不知多少次了!我现在用薄桐木加强,断浆先用502粘正,然后将薄桐木加工成与浆根部(背面)相同的形状,再用502将其与浆粘合,用细砂纸打磨光滑,特结实。很难打坏,大家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用塑料片会不会软了点?
这样尾浆推力够吗? ”
推力绝对没问题!我的尾浆做的时候是:雪碧瓶的胶片+双面胶+雪碧瓶的胶片,这样强度绝对没问题!而且也很轻,单层的话太软推力会小的!

网友D:
我用的是“劲暴”汽水罐瓶做,黑色的瓶子,单片强度就足够,弧度完美,和商品桨弧度无异,有很强韧性,耐打击。强烈建议各位模友试试!!!

网友E:
进爆真的很硬哈,我最早用的是2.25 l的可乐。飞到一定高度就会出现帅尾

网友F:
也可以用洗洁净的瓶子,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