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mnem和王殷明模友请进

楼主(2004-02-16):
深圳飞扬MS现在没货了,请问各位大侠MS Hornet 600 CP 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A:
你好:
请你和他联系。信誉价格自拿主意。www.5irc.com/content.asp?id=338666
王殷明

网友B:
除了飞扬,在哪还有买我就不知道了。但可以给你点购机的建议。购买套件时,不要商店配的PG03陀螺仪,要了会后悔。转而加点钱配一只GY240;把套件里的大齿轮换掉,转而加点钱要带单向轴承的大齿轮,因为在飞行时有一个飞行设置叫“油门固定”,是操纵直升机自旋下降的,没有单向轴承不好。
安装的建议,购买回来后,需精细安装,尤其是尾杆上的传动系,配合紧密,安装不好容易使部件产生内伤,给安全飞行带来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