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拆下稳定翼杆

楼主(2004-02-16):
如何将稳定翼杆从控制外盘上拆下来?我的是JABO

网友A:
上面有两颗螺丝,取了就可以滑出来

楼主:
谢谢版主
原来使用了内6角的螺丝来固定,刚接触电直什么都还不懂,请不要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