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A.K.E聚合物锂电池3.7V/2600mAh的电池用在哪里呀,马达上怎么用?

楼主(2004-02-17):
这种A.K.E聚合物锂电池3.7V/2600mAh单体用在哪里呀,它只有3.7v呀
怎么能用在马达上呢?
难道要把三块电板串联才能用吗?

网友:

就像镍氢电池每颗只有1.2V一样,聚合物锂电池的单体也只有3.7V.
你需要的电压是由相应的多颗电池串联而成的!
比如三颗串起来就是11.1V,明白了吗?

网友:

报告斑竹,如果充满电的话,3颗串联的电压是12.6V(4.2V/颗,我用万用表量过)
还有JABO赠送的电池标称电压是9.6V,但是满充后电压也达到了12V,
个人认为如果练习的话2 颗3.7V/1500mAh串联就可以了,虽然电压低了,但是重量也轻了,在JABO上飞过,呵呵

网友:

3.7V是标称电压,就像镍氢电池一样,它的标称电压是1.2V,但充满后比1.2V高。
这种标称电压实际上是指的电池长时间放时所输出的电压,也就是电池最长工作时间内的电压。

楼主:

充电的时候,是单节充还是三节串联一起充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单独充最好。但一般都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都是串在一起充。
如果是镍氢,久而久之就会有单体电压的差异,整组性能就要下降。如果是锂电,11.1V只须3颗组合,所以发生这种不平衡的状况要小得多,但也会出现。最好的充电方法是平衡式充电,就可以保证每颗电池充到相同的电压了。

网友:

怎么个平衡充电法?并三个小阻值的大电阻吗?还是3个独立的充电模块分别给每节电池充电呢?

网友:

当然是3个独立充电模块,每个负责一颗电池。这是最完美的。

网友:

可行!很多玩电车的朋友就是用的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