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小电直舵机的问题!

楼主(2004-02-17):
我的小电直的舵机反应速度不相同,其中一个几乎随着我的手拨动而同时摆动,另一个似乎柔和些,即使我拨动得快,它仍然温温柔柔地摆动,松开手回中时也是悠悠地。
请问这种现象是否有得调节?怎么个调法?请各位大侠详细阐述!先谢了!

网友:

你可能要说是控制什么的舵机才好说清楚的。

网友:

其实两个舵机速度不一样都不是问题
一个舵机控制俯仰     一个舵机控制左右侧飞
互不影响     好象不会影响飞行

网友:

但说明舵机质量不好!
什么牌子的小电直?说来听听

楼主:

下面引用由lyldesert2004/02/16 11:21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小电直的舵机反应速度不相同,其中一个几乎随着我的手拨动而同时摆动,另一个似乎柔和些,即使我拨动得快,它仍然温温柔柔地摆动,松开手回中时也是悠悠地。
请问这种现象是否有得调节?怎么个调法?请各位 ...
哦,各位高手说得是,我再说清楚些:
我的是E-SKY。控制俯仰的灵敏些,控制侧倾的柔和些。
当然,似乎不影响飞行,但如能有一致的反应速度就最好了。
请问是否有问题?有的话怎么解决?

网友:

除了换舵机,好象没有什么办法。如果是另外使用电脑设备,可以降低其中一个舵机的反应速度一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