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问小电直的四通道设备能否改成一调速三舵机的?

楼主(2004-02-18):
请教各位大侠:如题!
能否将控制尾翼的那个通道改成控制
舵机
?

网友A:
可以的。改成4舵机都可以,就是要把电源线接出来就可以了。左边的是信号,中间的是+极,右边的是-极。把+ - 极接出来就行了。

网友B:
改是可以但是没你说的那么简单。你说的接法只会烧舵机

网友C:
呵呵,就是这么简单!控制尾舵的输出口是可以直接连接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