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啦.大家帮帮忙.陀螺混控怎么接?在线等

楼主(2004-02-18):
gws的陀螺.雷鸟的混控.混控没有说明书..我加里没任何检测设备.万用表试波仪什么的(有也不会用)
水能告诉我怎么把它们接一块儿.得能用呀

网友A:
把混控的信号线接接收机3通道,陀螺仪的接4通道,然后陀螺仪的插座接一个信号线到混控,记得以前有人发过雷鸟的接线图,请一定搞清楚再接(损坏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