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双面胶,原来是你在捣鬼!

楼主(2004-02-18):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4/02/17 11:10pm 编辑]

虽然我的飞达改进了电池电机、V头等,但是总觉得在控制上有点不大稳当,今天晚上在家里做了个实验,我把它用左手握住,右手来推油门和副翼,突然发现,有时候我没有动的时候副翼舵机都在动作,而控制前后的舵机也在动作,我开始意识到,这里有问题,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我停下了,在静止的情况下推副翼和前后,突然发现:舵机在原地左右晃动,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固定舵机的双面胶粘的不牢靠,舵机在原地晃动,这是我在安装的时候偷懒,没有找专用的强力双面胶,而用的是普通的薄薄的那种双面胶纸,看来问题出在这里,马上解决。
连忙跑到商场里,买了卷大概有1mm厚的强力双面胶,乖乖,要4.5元一卷,是不一样,以前我买的那个才1元1卷,马上换上,感觉都不一样,舵机已经牢牢的被粘在了机体上,试飞,问题解决了,飞达稳稳的,想怎么飞就怎么飞,再也不出现那种晃动失控的感觉了,爽啊!
看来这差那么几元钱就是不一样,大家以后也不要学我偷懒了,享受不到模型的快乐,哈哈!

网友:

请问,这种强力双面胶一般在哪里卖?

楼主:

如图:

网友:

JABO的舵机就是用螺丝上在架子上的,比用双面胶稳

网友:

有的舵机上不了螺丝,我是先把舵机缠上防水胶布(便于以后取下舵机),然后ab胶粘在机器上。

网友:

我直接用的502,更直接哈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4/02/17 11:07pm 发表的内容:
虽然我的飞达改进了电池、电机、V头等,但是总觉得在控制上有点不大稳当,今天晚上在家里做了个实验,我把它用左手握住,右手来推油门和副翼,突然发现,有时候我没有动的时候副翼舵机都在动作,而控制前后的舵 ...
我刚开始也是和你样,后来用热溶胶固定就好多了,而且方便

网友:

热容胶也不错,就是每次等胶枪热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