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设计的飞行器,大家看看有可能吗?

楼主(2004-02-18):
我设计了一种直升飞行器(大致原理见图,画的很草不好意思)
由主电机或油机带动主传动轴-驱动两端的伞齿-带动左右两个螺旋桨分别向相反的方向转动以抵消反作用力  左右螺旋桨的驱动轴由舵机控制可实现前进、后退(还可以加入一些机构实现左右平移飞行)  控制主电机或油机的转速可实现升降 控制尾浆的正、反转可实现飞行器的左右转向。
由于左右两个螺旋桨分别向相反的方向转动互相抵消了反作用力,可以不用陀螺仪啦!
各位给看看能飞起来吗?会有什么问题?如果可以 我准备着手做一架。

网友:

可以,就怕飞机的横向平衡无法保持

楼主:

可以把飞行器的重心降低这样飞行或悬停的时候可能会稳定些

网友:

既然搞双桨的,尾桨就可以取消了。
我认为大桨应该用独立的斜盘和舵机。

网友:

螺旋桨下面的那两个伞齿加工起来及操作部分如果精度不够就会影响到动力部分

楼主:

我这种设计目的就是简化结构,两边的旋翼我觉得可以不用变距机构,靠尾浆实现前进和悬停时的转弯。 大桨再搞两套斜盘和舵机就太复杂了。我想用相对简单的结构实现悬停、前进后退和转弯。
成都小财神兄弟说的对,我现在正在努力设计桨轴的传动和操纵部分。各位有什么好想法提供啊?
感谢斑竹把此贴设精:)

网友:

下面引用由东方朔2004/02/18 08:30am 发表的内容:
既然搞双桨的,尾桨就可以取消了。
我认为大桨应该用独立的斜盘和舵机。
我想尾桨还是不能取消,毕竟还要实现转向、调头嘛!

网友:

  不知大家有无发现这个问题:
  两动力桨之间的横杆会自然地作为整机的杠杆支点,如此一来,整机的纵向(前后)平衡问题如何解决?能做到前后重量在静态或动态时一致吗?
  还有,即使左右的动力是连动的,但也较难实现左右平衡。
  不过,还是支持这位仁兄的创意!

楼主:

谢谢楼上指教!
我的想法是把整体重心降低,就像传统直升机一样 等于是机身的重量都挂在主传动轴以下。我想这样平衡会好一些吧。左右大桨的平衡可能只能靠试验了:(
现在的设计用一套三通道的遥控设备就行 (两个电调一个舵机,一个电调控制升降一个控制左右,舵机控制前后)如果能成功我想这是烧友最容易自制的直升机了吧:)

网友:

桨的倾角变化.伞齿的啮合变化..........
我看还是用独立倾斜盘好

楼主:

楼上说的也有道理 不过舵机在中央,要控制左右两个斜盘够麻烦的。我再想想。。。
不知道主桨倾角变化所影响到伞齿的啮合会对稳定性有多大影响。如果左右桨分别用两个280以上的电机经过3:1减速齿带动呢?升力相加应该也有600克以上也差不多吧

网友:

我觉得加工精度要求太高了,最好有现成的,比如用两个30 油鸡的尾桨部分改

网友:

一个马达带双翼,阻力增加转速肯定降低,升力就大打折扣...
一个舵机控制两个斜盘,前后倾,机体就会旋转,因此可以去掉尾桨...

网友:

主浆的稳定性很难保持 震动会很大而且很难消除或减小

网友:

很好的构思。但不要舵螺仪恐怕不行,从电直上拿掉这东西飞一下就很清楚,极其微小的力就可以让电直打好几个转。不过可以学京商的小飞龙,增加一个大的尾翼。

网友:

为何不仿照传统的双旋翼运输直升机呢?
查找一下相关资料,参照它的飞行原理,说不定可以少走弯路呢!

网友:

德国航模展出现了双翼机,透明机壳,看遥控飞扬的帖子!

楼主:

找了半天没找到,飞扬的主页我也看了没有
劳驾给个链接好吗?

网友:

北京青年:纽纶堡爽飞嘉宝您也看过了,那个双翼机就在货架上。
直接发贴子请教老杨吧,他的店里好象没这机子,希望他能给点建议。

网友(2004-03-21):

能否改为两电机啊,一个电机驱动一个浆,这样通过调速可以保持横向稳定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楼主知道直升机控制主旋翼的螺距吗?那是为了控制旋翼高速旋转产生的陀螺效应,像你的图,舵机的推不动旋翼的,推动后的倾斜方向也不你想要的方向,陀螺效应是滞后90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