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些问题!

楼主(2004-02-19):
以下问题我急于想知道答案麻烦DX帮忙
1.伸泰7.4V1800mah锂
电池
怎样?能不能赶上A.K.E12v的?(包括留空时间,性能,等)
2.伸泰专用的7.4V锂电
充电器
是否是全自动的(只要插上去就什么都不用管了,会自动断电)?
3.我的
遥控器
是JR9X频段是40MHZ的,那么配飞高的接受机也必须是40Mhz,是吗?
4.Himark MC-50BB(9g
舵机
)这款舵机怎样?抗造吗?
5.飞达用的
陀螺仪
用PG-03就行了,对吗?(280元,贵吗?)
6.泡沫主桨用起来怎样,机子稳定吗?

网友A:
7.4V的性能永远无法与12V的比,就像国外的大电直一样,都是以电池颗数的多少来论级的,电池颗数多的级别就高,性能就好。那个充电器是全自动的。接收机肯定得配40M频的。50BB舵很好啊,很多飞达都配这种舵机。PG03卖的是280元。泡末桨很轻,机器惯量不及塑料桨,稳定性有所降低,但是它的翼形好,升力又有增加。优劣参半,自己看着办法,呵呵。

网友B:
我一直使用申泰7.4伏特电池,觉得这款电池比原配的氢电好很多,使用寿命比较长,而且也使用全自动充电器,很方便。但我同意斑竹VIDCT的说法,12V一定比7.4V好。我这么说的主要原因在于:电压高了,在同等的功率下,电流就小,这样主电机的转子绕组可以使用细一些的铜线,降低发热量,从而避免电机温度胜升高后出现的磁力降低,这样电机工作状态要稳定得多。我的电直始终有主马达温升过高的问题,要彻底解决的话只有一个办法,换成12V聚合物电池。

楼主:
我是想换商城的12V电池啊,可是他们没货啊,而我又急着玩,难道说我先用原配电池飞等有货了在去买12V的,哎,他们什么时候能有货啊?对了,那个充A.K.E12V的充电器也是全自动的?(那个比较贵的)
对了A.K.E12V聚合物锂电池能用在商城的那款399元的无刷电机上吗?能配那款899元的电调吗?那伸泰7.4V的行吗?
那个无刷电机及电调用什么电池最好啊?

网友:
快看,出了1600MAH的电池了!

楼主:
哎,我想要成品,这个1600Mah的要几个串起来?我不会串啊

网友:
不是吧,简单的焊接都不会?给你出个主意,你把电池拿去那些搞维修的铺子,找人帮你焊就OK了

楼主:
那我该买几块串啊?串出来的电池容量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