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声问一下,这种电直敢不敢买?才220啊

楼主(2004-02-19):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现在想买一个容易开的,看到这个
http://item.eachnet.com/fu/product/single.php?sceVar2=Search&product_id=31774307&kw=直升机
才220啊,不过我还是打算买一个1000左右什么的严肃一点,呵呵。大家帮帮推荐一款,谢谢啦!

网友A:
那种应该是不能悬停的吧,一飞就只能往前走 靠尾浆控制左右 只是玩具啊

网友B:
千万别买啊,那种飞机除了能直上直下之外其他就无所作为了,另外每次还只能玩最多30秒,电机寿命也特别短,根本不能满足模型爱好者最基本的需求。

网友C:
我原先也买了一架,前面的仁兄说的对,留空时间太短,上去后就下来了,尾马达很快就坏,但非常耐摔。我现在将尾马达去掉,换了个塑料片,装上嘉宝的原装电池,给小孩玩去了。
要是买玩具呢,就买飞碟,六个大翅膀的那种,蛮好玩的;要是买模型呢,就翻看旧贴,自己看着办,现在做这玩意的,质素都差不多。

网友D:
那是玩具不是航模!

楼主:
多谢大家,我初步决定买个jabo。到时候估计还会有不少问题。。。赫赫

网友E:
呵呵,我买时380,非常耐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