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楼主(2004-02-20):
我只使用了两个工具,5分钟就搞定了!
1、强力双面胶,将雷鸟的起落架牢牢的粘在了飞达的机架上,感觉很牢靠,而且有缓冲作用
2、细细的扎带,将
电池
架固定在起落架上,用四根就清清松松搞定了
简单吧!换后感觉飞行稳定,再不用担心摔坏了,而且雷鸟脚架多了四处加强片,对初学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原创]懒人有懒人的方法——飞达脚架替换篇
顺便我把接收机和混控也用强力双面胶粘上了。。。

网友A:
[原创]懒人有懒人的方法——飞达脚架替换篇
懒得有效率!

网友B:
[原创]懒人有懒人的方法——飞达脚架替换篇
哈哈,比小财神晚了一步,还没来得及发表啊。我的飞达就是这样改的,雷鸟脚架两头用小自攻螺丝安装在飞达机座上,再滴点502就OK了,电池架用小扎带绑在脚架上。使用很爽。

网友B:
[原创]懒人有懒人的方法——飞达脚架替换篇
补充一下,我的电池是用在窗帘店里买的那种神奇贴来绑在电池架上,就是两片一粘就很牢那种,使用非常方便,也非常牢固。

网友:
[原创]懒人有懒人的方法——飞达脚架替换篇
螺丝和502我都没有使用,直接用的是双面胶。。。呵呵

网友C:
[原创]懒人有懒人的方法——飞达脚架替换篇
好乱的的线

网友D:
[原创]懒人有懒人的方法——飞达脚架替换篇
嘿嘿.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比起来我的就很笨了.不过有够结实.可以承受半米的撞击
改天贴图

网友E:
[原创]懒人有懒人的方法——飞达脚架替换篇
很好
请发点飞行时的图片
谢谢大家

网友C:
[原创]懒人有懒人的方法——飞达脚架替换篇
我是三米都没问题,试过的

网友:
[原创]懒人有懒人的方法——飞达脚架替换篇
哎,看来偷懒不行,胶没过三天就粘不紧了,看来还是得用螺丝,还好雷鸟脚架有四个小孔,直接用四个小螺丝拧进去,也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