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尾电机的好替代品

楼主(2004-02-21):
今天找到一种带减速齿轮电机,碳刷尾盖,薄硅钢片有耐高温涂层,比商城的豪华版尾马达短一些,其他都一样。不过线圈过细,电压低了力量不够,准备改成双线并绕。原来的减速齿轮箱为涡轮涡杆另带三级齿轮减速,其中一个齿轮为10齿,刚好可以用在嘉宝的主马达上。此齿轮箱还可以改成舵机
另外还发现一种带偏心铜块的振动电机,居然也是碳刷的,也有高温涂层,不过同样绕组电阻比较大。前面一种带齿轮减速的电机3元一个,振动电机1元一个。

楼主:

第二张图中上面的长一些得电机是我现在用的和商城的豪华版一样尺寸的电机

网友:

我觉得力有点小

网友:

这电机的尺寸多大呀,可以用在哪些型号的飞机上,它的碳刷容易烧掉吗,有些什么材料
能做碳刷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谢谢

楼主:

如果改成说线并绕力量就回比较大。我现在用的电机虽然是塑料磁体的,稳定时尾马达电流为650毫安,这个的磁体好像磁性还好一些,转子硅钢片质量也好一些,应该更好,不过改绕好麻烦。

网友:

我对后盖的碳刷感兴趣,是不是比银刷耐用啊?

楼主:

今天把线圈改绕了一下,非常不错,发热大大减小,4伏下空载电流400毫安,改绕前为80毫安,转速很高。 明天装上一试就知好坏。

楼主:

同时还找到了电动工具上的标签为leshi的380电机,真是动力澎湃啊,2.3的轴,轴前面切有平台,每个四元

楼主:

下面引用由东方朔2004/02/21 11:21am 发表的内容:
我对后盖的碳刷感兴趣,是不是比银刷耐用啊?
由于尾电机的电流不大,也就是六、七百毫安,用碳刷的寿命很长,当然比银刷耐用,虽然银刷接触电阻小,光滑阻力小,也比较耐磨,但是毕竟太薄了,厚度只有0.2毫米(估计)?而碳刷却有差不多2毫米,因此要耐用的多。

网友:

fastarrow:在电机方面您是专家,我试过用温控器的弹片(带银触点)的,改制电刷,但是太紧了,转子不灵活,也没用多久就不行了,换向片和触点都磨损的厉害,现在想换碳刷试试,还没找到合适的。

楼主:

成品电机用的电刷是多片的丝状,是为了减小电刷压紧力的变化,同时保证接触面积。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fastarrow在 2004/02/21 07:02pm 编辑]

日本欧姆龙产二手,工作电压5V,空载电流60mA,蜗轮蜗杆、齿轮减速机构,减速比685:1,空载42转/分钟,力矩≤0.6Kg/cm,带每转一圈自停控制电路。
电机外形:φ12×24mm

网友:

这个是什么呢?用于什么?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fastarrow在 2004/02/21 07:13pm 编辑]

和主页上介绍的4800,4200的尾电机尺寸一样,但是是塑料磁体,磁性还比较强,气隙很小,绕组线圈阻值大概4.8欧姆,改绕线圈不错,如果是三节锂电,不改估计也可以。

网友:

什么样的地方可以买到这样的小电机啊?

楼主:

DC3.6V供电,空载电流:1.3A,转速:9600转/分钟,重量:70g,轴直径:2.3mm。
我买了5个,全新!
外形尺寸:φ27×38mm

楼主:

http://www.zz-dm.com/shangwu/xiangxxx.php?id=454
http://www.zz-dm.com/shangwu/xiangxxx.php?id=401
http://www.zz-dm.com/shangwu/xiangxxx.php?id=141
最后一个也是碳刷的。

网友:

请问这些好东西你都是在什么地方搞到的,不但好而且便宜,如有多的能不能匀给几个!谢谢!!

网友:

看到第二页知道地方了!

网友:

再问一句,你是在东明那里邮购的吗,那里信誉如何??

网友A:
东明的信誉是电子产品邮购企业中作的相当不错的,我在他那里买东西好多年了。东明上也有一个论坛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fastarrow在 2004/02/21 10:54pm 编辑]
它的很多电机我都买过,只有这一款可以用来改作尾电机,只需改一个,多买几个作备用。碳刷可到电动工具市场找含铜石墨,要质量好的,摸上去比较滑糯的最好。也可以在东明的电子元件栏目中找到电动工具碳刷包,不过我没买过,不知质量如何。也可以在电子报中缝找深圳俊朗的电动旋具用碳刷,质量非常好,6元每对,含铜石墨。我买过它的电动旋具洋垃圾,虽说很旧了,质量还是不错。我现在用的30毫米长的尾电机就是3年前在他那里2块钱一个买的。
实在不行就买东明的2535电机拆它的铜质石墨电刷

网友B:
我也在dm买了好多的电机,大的都没有买,小的多的很,一般日本产的都是碳刷的,包括我以前说过的跟飞达原配的尾马达同样的尺寸的电机,但是力小了点,你买的我恰好就没买,你觉得到底哪个最合适?主要是邮购速度太慢了,急的很

网友A:
不知你买的那种,我买的也没有理想的,前面说的减速的电机也需要改绕线圈。我昨天改绕的不行,线圈太粗,匝数太少(40匝),由于嘉宝的混控已经固定了,不合适,电机转速太高,力量太大,严重打转,看来还要多试验。不过如果是3节锂电的估计可以不用改

网友A:
我看到天上的鱼的电机了,就和我以前买的一样,不过现在已经用坏了3个了,只剩两个了,不过现在了碳刷尾盖,改过来就行了。

网友B:
我也在天上的鱼那里买了电机,用坏了一个,感觉力不是很大,还没商城里13块的那种大,但是比较稳定,你换的是什么碳刷呢?是从哪个型号的电机中弄出来来的
还有,我在电子市场买的一个360马达,跟商城中的简直一模一样,飞的时候也很有力,就是热的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关键是商城里13块的尾电机是稀土电机,而这种电机是塑料磁体,磁性弱

网友B:
你看看这种的马达,尺寸跟13块的是一样的,但是螺丝孔位置不一样,也是碳刷的,如果把这个换上13块的磁体的话,你觉得能行吗?
http://www.zz-dm.com/shangwu/xiangxxx.php?id=159

网友A:
起码尾盖可以用吧?供电电压1.5伏,还要看绕组粗细和匝数

网友B:
真的是麻烦啊。你用过的dm的那些大电机中有不有好点的 ,适合做飞机主马达的

网友A:
就是那个2535啊,不过尺寸有些大,安装没有大的问题,重量也可接收,电刷很耐用

网友C:
谢谢!我有时间也出去淘淘,买来只用尾盖好了。烧坏的尾电机转子和换向器都是好多,如果能淘到太好了!

网友D:
那有

网友C:
没事时去电子市场碰碰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