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电动直升机

楼主(2004-02-21):
我的是2通道枪型
遥控器
,
请介绍些操纵技巧

网友A:
是玩具吧?

楼主:
我也不知道
我操纵时很难控制它盘旋,且有时在天空转个不停
且尾翼电机特别容易坏

网友B:
是飞行天使或飞行精灵之类的吧,没有舵机的,那是玩具,不是模型。
它飞行时会往左飞,玩的时候减油或加油都会摆尾,重复这样的动作,就可以兜圈了。
有个帖子“小声问句,220的电直敢买吗”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