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E 12V/1300mAh聚合物锂电池组(AKE091300) 的困惑

楼主(2004-02-21):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2/20 11:46pm 编辑]
A.K.E 12V/1300mAh聚合物锂
电池
组(AKE091300) 的问题
1、怎么飞久了就会突然断电?是不是内置式保护板的原因?可以自行拆除吗?
2、没有专用
充电器
卖,一般怎么充电?充电时间是多久?
3、直升机尾部会摇摆,用7.4V就没事。怎么回事?
4、A.K.E 12V/1300mAh聚合物锂电池组(AKE091300)与A.K.E 12V/1300mAh聚合物锂电池组(酷炫版),哪个好?

网友:
根据我的使用经验,你的问题是这样的:
1、那是保护板的原因,你拆掉就可以了,但是记得把电池包好,电池很脆弱的
2、你现在的电池接上你的保护板再接上一个AKE的E400就OK了
3、动力增大的结果,陀螺仪有点处理不过来了,呵呵,换个好点的尾电机可能会好点
4、两个都不错,用的地方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