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CO8的配置

楼主(2004-02-21):
大家能给菜鸟讲一讲象ECO8这样大电直的电动机、调速器电池组的选择和配置吗?
谢谢!!!

楼主:

期待中....................................

楼主:

我已经决定买一架ECO8了,大家能不能帮帮忙,参谋,参谋,如何配置它得电机、调速器和电池组??

网友:

如果你买带原配电机的就省点事了,只要配一个50A的调速器就可以了,调速器最好选用最大工作电压>12V的,电池可以用8-12节镍氢,SC规格的,容量在3000-3500mAH左右的,当然如果你有钱可以用锂电。
如果买的是不带电机的话就比较麻烦了,不同的电机性能和工作点不一样,需要通过实验配合不同齿数的小齿才行,如果你是入门级玩家,斑竹vdict的经验可以参考,飞高19T的540电机配10T的齿就很好了。
如果你没有什么飞行经验,希望你一定不要贸然飞ECO-8,这样的大电直,肯定出现你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你应该在G2上练习到可以稳定悬停再尝试真实的飞行

楼主:

谢谢光枪月亮友,我已经在G2练习了很长时间了,现在想试试真机。
另外还想向你请教几个问题
1. 你买的ECO8在国内有原配电机和电调卖吗?大概多少米?在哪儿?
2. 我在买FF9时代1个9通接收机和4个3001舵机,它们能不能用在ECO8上?
3. Sanyo3000mAh的镍氢电池需要每节1.2V,9.6V电压需8节, 8×60 = ¥480,A.K.E2600mAh的锂电每块3.7V,9.6V需3块,3×119=¥357,怎么能说锂电贵呢??
不知道我对电池的这种理解对不对,请您指教!!
谢谢!!!

网友:

飞高50A调速器、19T 540电机、Sanyo的3300mAh SC规格电池。

楼主:

版主谢了!
有没有合适的锂电可用呢?

网友:

AKE 2600mAh的锂电应该比较合适,可以支持到20A以上放电电流。

网友:

3001舵机不能用,5imx有卖Himark MC-100MGBB微型舵机,120一个,需要四个。网上有卖便宜的SC规格的松下镍氢电池,7元左右一节,性能很好,去www.5ibid.com看看

网友:

7元一节的是多大容量的哟?!这么便宜啊!

楼主:

各位大侠,还有几个问题
1. 3001舵机对于ECO8太大了吗?有没有改装的可能?
2. 3块AKE 2600mAh锂电如何串连起来会有11.1V的电压,原装的9.6V电机会不会烧坏

网友:

我认为烧到不会,关键是看锂电的放电电流是不是够用!

网友:

去买三洋的吧。2400MAH的才45元一节,3。6V的。

网友:

去买三洋的吧。2400MAH的才45元一节,3。6V的。
是不是锂电的?在哪里有得卖?

网友:

我个光枪买的都是松夏3300的七元一节还带组好的哈哈便宜吧拍卖网有人专卖的

网友:

电机肯定是烧不了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2/23 10:18am 发表的内容:
AKE 2600mAh的锂电应该比较合适,可以支持到20A以上放电电流。
2600ma的锂电绝对不能用在ECO8上。

网友:

为什么呢?

网友:

为啥

网友:

下面引用由kavana2004/03/07 07:33pm 发表的内容:
3.7v 2600mah,3S2P或3s3p,分别是11.1v 5200mah 41A放电
                                11.1v 7800mah 62A
大哥,我说的是单体,要是XSXP的话,说多少ma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ECO8最大电流不会超过30A,大部分时间在20A-25A,所有2600mAh的3S锂电应该是可以用的。大不了再3S2P,重量也不会超过SC规格的同电压镍氢电池组,应该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3/07 08:37pm 发表的内容:
ECO8最大电流不会超过30A,大部分时间在20A-25A,所有2600mAh的3S锂电应该是可以用的。大不了再3S2P,重量也不会超过SC规格的同电压镍氢电池组,应该是可以使用的。
一般的锂电不可能超过5C,所以3S2P也只能25A,11。1v的电流估计不少于25A,ECO8主页上的少于30A是指9。6v的电池

网友:

AKE大电流没问题,1300的我都放到7、8A了,2600的至少会是这个的两倍。

楼主:

我从飞扬买底ECO8已经到货了。
电池是飞扬给配的,9颗镍氢电池,9.6V 4000mAH
电机是 CAM Super Modifieds 飞扬说是美国马达,但电机上有Japan标识
正在读安装说明书,今天准备开始安装

网友:

啊!4000mAh???现在有这么大容量的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