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殷明请进!!

楼主(2004-02-22):
我的MS600再经调整,油门顶端螺距为12.5度,油门底端螺距2.5度。发射机螺距设置20%,旋停螺距+5%,用13齿齿轮。

GY240感度约40%——35%性能超好,电池8.4v750mAh氢电,虽然全备重量达303克,但油门刚过半,即能起飞,爬升力极强。有着大电直所特有的静音,机械噪声和主桨风声连续稳健,特别是旋停和降落收油门的瞬间,声音特爽!
   估计最大爬升力可达每秒80厘米,尾舵和侧飞动作灵敏,唯一不足的是用的还是氢电,飞行时间太短,仅6分钟,想尽早换成里电。还有,马达用的是speed300,马力仍不满意,电直飞行3分钟就烫得厉害,负荷超标,如是无刷,一定是爽极了!!
   飞行录象和照片以拍好,编辑好改天就上传!!!

楼主:

还有,我的Q号7029815,加我吧

网友:

nemnem你好:
      祝贺你飞行成功。speed300马达8.4v电压已超标马达的寿命可能要受影响,可以加装散热片。另外你把speed300马达的商标揭开你会发现马达上面印着 made in china 哈哈! GY240感度约40%——35%我的也是如果超过40%尾浆会产生追踪。换商城的锂电2节电
压低使用3节电压过高原配马达会吃不消。商城为3节锂电配套的电机我没试过。但可已肯定如果能使用3节锂电飞行性能将会有很大提高。还有一个问题请注意如果使用3节锂电你的电调是否支持12v输入,如不支持电调BEC将有烧毁的可能。
                                                  王殷明

楼主:

目前使用8.4v很爽了!看来speed300不适合12v 电。你的MS改进图片我看了,我也想改。先一步步来吧,铝合金尾管以找好,口径7毫米,下一步就是改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