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高手高高手-舵机

楼主(2004-02-22):
请教各位高手高手高高手:
1、我的飞达一上电,
舵机
就跳个没完,机子没买多长时间,舵机是不是坏了?
2、舵机好像是502粘上去的,不好撬下来,请教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
3、最后一个问题,舵机有修的必要吗?

网友A:
撒子舵机,你看看成都小财神以前的有个帖子

楼主:
就是它

网友A:
不跳啊。你在马达是不是没装电容?

网友B:
对,看看电机尾有没电容,排除干扰先

网友C:
还有,要先开接收机!!!
如果先开发射机,再上周围有干扰的话,一定都在跳!

楼主:
三个电容都好着呢。
新发现问题:刚一上电,其中一个舵机突然向下死拧,连片都拽歪了,无意中抓住电调发烫,赶紧断电,估计是舵机有问题。求解!谢谢!

网友A:
找人帮你看看吧

网友B:
不会吧,华迈舵机不会这么差吧

网友D:
舵机本身有问题,我有一个6克舵机和你有一样的问题,你动下遥控器的操纵杆是不是就不抖了~~
我这个有时就不动了,碰下有能动了,我感觉是电位器有问题。
建议不要再用了 。

网友E:
就是这么差 我新买的舵机就有很多问题这是我第一出次买这么差的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