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PM的疑问

楼主(2004-02-22):
我看了一些CCPM电直的旋翼头,发现是和飞达一样的取两点倾斜盘动作信号的。
那他是否会象飞达一样“肉”?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4/02/22 04:52pm 编辑]
CCPM油直就不是,或CCPM的大电直也不是。
小电直或许取两点就够了,看旋翼头的设计,并不是取两点的都很“肉”。
据说MS Hornet的就不肉。

网友:
CCPM是取三点的,而不是两点,是通过三点来控制整个十字盘,所以对舵机要求比较高,需要舵机的协同能力比较好,力量比较均匀才行

网友A:
小财神你理解错了!他说的不是那个意思!!!他说的是内盘上取几点,不是外盘上取几点。

网友:
忘了说明一点了,我所说的是油直的CCPM

网友A:
不管啥CCPM,都是三舵机。而楼主说的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是的,这个电直的内盘是两点的,也就是180度的,而油直的是90度的

网友A:
你搞错了!…
CCPM斜盘只有90度和120度两种,没有什么180度的。
度数是指外盘触点的夹角。不是以内盘为准的。

网友:
忘了说我指的是内盘里的角度

网友A:
没有以内盘夹角为标准判定CCPM斜盘类型的规律!
如果是你这样讲,上面的90度又指啥?油直的内盘是90度的?

网友B:
财神是一个厚道的人。

网友C:
外盘的球头多少才决定了控制的方式,内盘的球头多少决定了主旋翼的个数

网友D:
不能这么说,外盘三个球头既可以是CCPM也可以是机械混控